制作1602字符液晶电子时钟,程序有BUG

楼主(2012-10-30):
本人写了个用1602字符液晶显示时钟的代码
液晶那块功能还没弄上去
现在只实现计时功能

但是,现在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本人是自学,没人带,比较辛苦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在论坛上求助,最好是把下列问题说清楚,这样要会得到有效的帮助:
1、要实现的功能的描述
2、自己的实现方法或思路(包括硬件上的和软件上的)
3、遇到的问题的现象描述

网友A:
初步看了一下,发现有两个地方有问题:
1、main()函数中,“if(flag == 20)”改为“if(flag >= 20)”更合理,因为前者是一个点,一旦错过,则只能等待下一次的这个点,而后者是一个面,即使错过,下一次while也会处理到。
2、main()函数中,“calculate( caltime )”这个调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可能本来的效果是想调用该函数之后,将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这里的调用,是将参数的值传给了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在函数内的调整,无法再传给caltime。正确的做法是利用指针进行传递,可以在函数内部改变实参的值。
    具体做法:函数写为calculate(time *ai),调用写为calculate(&caltime )。相应的,内部的结构体写法由ai.second变更为ai->second。

楼主:
问题前几天解决了。自己瞎弄了三天才搞掂。没有人指点,自己摸路子的确要走很多歪路。虽然是解决 了之后才看到你的回答。但还是要谢谢楼上。你指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确到了点子上,你发现的这个问题是我解决了液晶显示问题的时候才发现的。我是学计算机的,用vc用久了,可能是编译器或是其他问题吧。在vc中我定义的全局变量caltime是可以不用指针就能能改变它的值的,但在keil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 在l602 字符液晶中,用int定义的变量显示出来的是乱码,必须得用unsigned char来定义显示的变量。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将int型改为unsigned char。二,使用sprintf函数将int型转换为型unsigned char型。我是用第二种方法完成的。第一种方法我是看了郭天祥视频发现的。哈哈。
    第一次在21ic发帖,以前都在csdn发。以后会注意的了。
    最近想做一个无线控制小车的试验。苦于没有关于无线发射接收模块方面的学习资料,不知道如何实现遥控,车盘,电路板,芯片基本自己弄好了,缺发射接收模块没弄上去。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不知道楼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文档。如果有的话,麻烦发我邮箱:120454837@qq.com
谢谢了哈

网友B(2013-02-16):
你看看我写的吧,昨天刚上传的,找找吧。实现 年 月 日 星期 时 分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