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过电压保护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10-30):
如图所示,在电源电压为27.4V时输出就保护了,实测电路也差不多在这个电压附近。
1.我没明白为何是27.4V,我认为应该在(Uvar-12)/470=0.6时,输出被保护,不知道我错在哪?
2.在保护后Q3的基极27.34V,可以从哪点推出来呢?
3.这个保护电路的动作机理是怎样的?
望有高手指教!

网友A:
明明是个限流稳压电路。。。R8处的稳压值是12.6V。

R6小了,导致输出电流只能有约400mA;

保护是由于R7的原因,可以适当调整R7的值。

网友B:
Q4提供一个可变的恒流,使得Q3导通,R8电压升高(设为V8),但到达12V多一些的时候D4导通,使得R6电压上升,这样Q4的恒流就变小,维持输出电压V8在12V多一点,此时保护管Q6处于截至状态。

R5的压降基本可以忽略,当Uvar增大时要首先减去输出电压后,由R4和R7分压,R4的电压为(27.4-12.84)* 0.47/(0.47+18) = 0.37V,这个电压与R5的电压(0.05V)串联加到Q6的be结上,达到Q6的导通电压后Q6开始导通,并对Q4的电流分流,Q3基极电流减少,使得R8电压下降,而这样就更让V8变小,R4的电压就更大,因此电路反转,输出V8为0。此时Q6其实与Q3组成了一个施密特触发电路。

千万不要以为三极管的Vbe达到0.6V或者0.5V才能导通,实际上导通是逐渐的,0.4V甚至0.3V就开始导通,只不过电流比较小。此例中Q4的电流本来就小,由于Q6的少许导通就能引起正反馈使得电路反转。

Q3基极就是Q6的集电极,保护后Q6饱和,这个电压就是27.5V减去一个饱和电压0.16V,就是27.34V了。

楼主:
Q4提供一个可变的恒流,使得Q3导通,R8电压升高(设为V8),但到达12V多一些的时候D4导通,使得R6电压上升,这样Q4的恒流就变小,维持输出电压V8在12V多一点,此时保护管Q6处于截至状态。

R5的压降基本可以忽略,当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
1.开始不明白是什么“力”让输出从12V下降到地的的,施密特触发器的说法很形象。从高电平反转到地,主要通过系列反馈,使得Q3基极电流减小而使得输出反转,这样理解对么?
2.Q4放大状态,Q6开关状态,Q3呢?初始我以为Q3开关状态,靠D1稳压在12V多一点的,现在看来Q3是放大状态,对不?
3.Q3基极电压在Q6导通后为电源减去饱和压降,36V仿真时,这个压降为36-35.95,正常不?

楼主:
明明是个限流稳压电路。。。R8处的稳压值是12.6V。

R6小了,导致输出电流只能有约400mA;

保护是由于R7的原因,可以适当调整R7的值。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是如何限流的?仿真可以输出1A以上的电流。

网友A:
Q4的恒流值是多少?乘以Q3的放大倍数就是输出电流,

楼主:
由三极管本身的输出能力限制电流,算不上限流电路吧?
此电路有精妙之处没?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
1.开始不明白是什么“力”让输出从12V下降到地的的,施密特触发器的说法很形象。从高电平反转到地,主要通过系列反馈,使得Q3基极电流减小而使得输出反转,这样理解对么?
2.Q4放大状态,Q6开 ...
引用 楼主:
1. 是的。
2. Q3正常时是放大状态,保护后才截止。
3. 基本正常,饱和压降可以取0.1V左右。

另外,R5是过流采样保护电阻,电流大了R5的电压就大,Q6就要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