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1-20A电流,帮我看看选什么样的取样电阻

楼主(2012-10-30):
有套系统,需要测36V直流电机的电流来判断是否过载,如果电流大于20A关闭电机。我在电机回路中串联一个取样电阻,经过LM358放大电压后用单片机的AD口读电压来完成。我准备用0.01欧姆5瓦的电阻,大家帮我看看选什么样的电阻比较好?普通的水泥电阻(便宜)还是精密无感电阻(贵些)。还是有其他方案?谢谢!

网友A:
0.01R 水泥精度能达到吗,牛人!

网友B:
lm358开环增益100v/mv,数值是没问题。
但给运放的参考基准源要上心。

网友C:
有专用的电流采样电阻,例如康铜丝

网友D:
康铜丝就可以的!水泥电阻要体积很大了

楼主:
准备用0.01欧姆的康铜丝作取样电阻,大家帮我看看358的放大电路有没问题.R1取20K,R2取2k,按算法能放大11倍,我实际使用没这么大增益,参数有没有什么调整?谢谢!我是用来判断电流过载的,根据大家的经验,电流采集需要很准确吗?358所用的电阻精度用5%可以吗?

网友B:
1:建议用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不是轨到轨的运放在输入接近vcc或vss的时候线性都是很差的。
2:建议按满量程来算放大倍数,如5v的ad参考就用25倍,3.3v的参考就用16.5。这对提高精度是有用的。

网友E:
互感器吧

网友F:
简易的应用中, 很多使用康铜丝. 大体也可以, 不比水泥电阻差.
如果要精确的测量出电流, 要考虑电流传感器了.
LM358 还是可行的

网友G(2015-08-20):
旺诠合金电阻 0603 0805  1206  2010  2512  2725  2728  4527  0.33W- 5W QQ15012948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