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安装问题

楼主(2012-10-30):
我装2407 xds560总是出错,打开时老是出现如下提示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error 0x00000200/-2093error during :ocscannot access specified emulator please check emulator name under board properties in cc setupboard name: f2407 xds560 emulatorcpu name:cpu_1

网友A:
运行ccs之前要先运行CCSsetup
有运行过ccssetup的话
应该是你在生成板子的环境的时候芯片设置什么的没选对
这个选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loveliness:仔细看看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