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指针问题

楼主(2012-10-30):
#define          LedReg        (*((volatile  Uint16 *)0x41FF))
Uint16    *ExRamStart = (Uint16 *)0x100000;
(*((volatile  Uint16 *)0x41FF)) 这个看着有点晕 这个和**0x41FF有什么区别呢?
(Uint16 *)0x100000;这个是代表地址0x100000指向的值是16位吗?为什么不直接写 Uint16 *0x100000

网友A:
1、  *((volatile  Uint16 *)0x41FF)) 这个看着有点晕 这个和**0x41FF有什么区别呢?
答:有区别,前边那个是要将0x41FF指向的值强制转换为16位,然后再指向以这16位地址所指向的内容。
2、(Uint16 *)0x100000;这个是代表地址0x100000指向的值是16位吗?为什么不直接写 Uint16 *0x100000
答:是的,括号是将0x100000指向的值强制转换为16为的,而Uint16 *0x100000没有强制转换。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这都是C语言方面的资料,使用它内面的强制转化,可以把一种类型的转化到另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