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mcu出现问题了LCD会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2-10-30):
液晶mcu出现问题了LCD会是什么样子?
液晶的MCU出现故障了会表现出什么情况?

网友A:
楼主最好把问题再描述的清楚一些。

网友B:
MCU是微处理器,它出现故障表现的现象是很多的 ,要看MCU的故障点。一般来说,MCU出现故障,显示器会失去控制,按键失去功能,显示混乱(甚至无显示)。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解释清楚,要区分故障点来分析其故障现象。你也可以把你遇到的具体问题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是不是MCU的故障。

网友C:
描述清楚点吧 一般都是MCU

网友D:
MCU如果出问题,液晶LCD应该没什么东西显示了

网友E:
情况很多,例如只出现阴影 出现半截字

网友F:
那是液晶控制芯片吧,一般坏了就没显示了。

网友G:
如果坏了基本就不显示   或者是出现坏点   基本就这些故障现象了

网友H(2012-12-07):
乱码,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