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Scan模式和间断模式疑问

楼主(2012-10-30):
刚学习stm32的ADC,看安富莱编写的ADC的ExtLinesTrigger库函数例程,其用外部触发启动规则组转换,规则组有两个通道,配置时选择了扫描模式即: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看手册理解扫描模式下,一次触发ADC会顺序转换完规则组里面的两个通道;但紧接着它又配置了规则组下的间断模式,即: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1, 1);ADC_DiscModeCmd(ADC1, ENABLE);看手册理解,间断模式下一次触发只转换一个通道,下一次触发再转换第二个通道啊。
这该怎么理解啊?
求帮助,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有2点:
1.用的是哪款STM32?
2.配置完后,可以查ADC的相应寄存器的值,对应手册的ADC章节来看,就容易懂了

楼主:
有2点:
1.用的是哪款STM32?
2.配置完后,可以查ADC的相应寄存器的值,对应手册的ADC章节来看,就容易懂了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Z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