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 RAM中的READ FIRST模式的疑惑

楼主(2012-10-30):
FIR, AD, ck, RS, ST
今天 将BLOCK RAM配置为READ FIRST模式,仿真了一下,发现和XILINX的手册不一样,有点儿疑惑,XILINX的手册如下:

但实际仿真的如下:

网友A:
截你的仿真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到公司 上仿真图

楼主:
之所以关注READ FIRST模式,是因为俺需要首先从一个地址读数据,然后在同一个地址存储新的数据,在1个时钟完成。刚才搜了一下网络,和这位仁兄的问题相同。如下:

网友B:
在那里出现正常,是因为你生成的IP往后打了一拍。我的判断。

楼主:
5# GoldSunMonkey 猴哥 俺这两个选项都没有选 如下:

到最后一步 报告延迟为1 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