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12-10-30):
如果是定时器/计数器中断,是不是在启动TR=1时程序就开始在后台进行+1的操作了,与此同时程序在同步进行?如果是的话,以定时器为例,我想在执行完语句1后延时再执行语句2,但是按照定时器的+1运算和程序语句执行是同步的,要是在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还没到时,程序已经运行到语句2了怎么办? 主要就是想问问这里有关时间差的问题。

网友A:
是的,不过内中断还有EA,ET0/1和TR0/1共同控制的.
如果对时间差数值要求不高,可以用延时子程序来控制。如果用中断开控制的话,可以用标志位来控制。程序就只有2句的话,也可以考虑把第二句放进内中断程序里。

网友B:
很基础的定时中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