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纹波是不是要加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2-10-31):
刚才测纹波把探头地与输出地相连,电源线直接烧断了,幸亏后面电路没事,请问测纹波是不是要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A:
示波器的电源线 大地线钳子掰掉
或者示波器或者你的设备 用隔离变压器 带

网友B:
或者使用差分探头来测量,可参考下面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87d87f6348d7c1c708a145c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