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N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D08打开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31):
DSN 是cadence 的文件,或者说是orcad的文件,
用AD08可以打开,选择用导入向导来。
打不开你可以发给我,帮转

网友B:
cadence的orcad的原理图
AD可以打开,import  转换有点地方需要改动

楼主:
谢谢指点,再研究下!

网友C:
orcad的原理图文件
AD8一般可以直接打开

楼主:
谢谢!
是打开了,可是还有些错误!

网友D:
这个我试过了,直接打开是有一些小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是:  先用PROTEL 99打开,再导出来,重新新建一个PROTEL 99 的文件,整理好了以后再用ALTIUM DESIGN打开,否则会出在标号上面出现一个小点点的。。。。
我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无意中用这个土方法解决了。。。。

网友D:
里面的电源  地线方面之类的要修改一下。。。。

网友E(2012-12-10):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试过了,直接打开是有一些小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是:  先用PROTEL 99打开,再导出来,重新新建一个PR ...

你好  我在网上看到你给别人回复的怎么 在AD里转换 .dsn的文件,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我的qq  924424218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打开了,可是还有些错误!

可以开打了吗   能相互交流一下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了问题  qq   924424218

楼主:
郁闷,如下图(一天了,第一次加人):

网友F:
可能是proteus的工程文件

楼主:
是ORCAD格式的

网友G:
ORCAD格式啊。

网友H:
proteus的仿真电路图也是这种格式的!

网友I(2016-11-02):
请问pads能打开dsn的文件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DSN 是cadence 的文件,或者说是orcad的文件,
用AD08可以打开,选择用导入向导来。
打不开你可以发给我, ...

请问大神怎么抓换ds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