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位下用STC-ISP下载不了,高分求解

楼主(2012-10-31):
捣鼓好几个晚上了,还是没有成功,有人说是SUB转串口的驱动问题,我现在电脑硬件管理器里已经看到端口了,用了几个版本的isp,就是下载不了,哪个高人给指点下,本人菜鸟,刚抱着学习单片机的热忱。
呵呵,qq:20512149

谢谢!!

网友A:
感觉是USB转串口的问题,部分转换IC不稳定,我一直用的FT232,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在最后利用STC-ISP程序导入程序时总是提示给MCU上电,但已接上总电源,高手?

网友B:
最低波特率和最高波特率,设置成一样,都设置成 19200把,试试

网友C:
也许上位机还不支持 WIN7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别人提供的可以在win7用的STC-isp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