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做的一功放电路,产生噪音,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31):
电路框图如下;用mp3做为信号源,如果不接mp3的5v充电器,一切正常,但是,当接上mp3的5v充电器后,喇叭内就会出现噪音,功放音量越大,噪音越大。
  不明白怎么产生的这个噪音,这种噪音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首先要保证MP3输出电平与功放是匹配的
再看MP3额定是否允许在充电状态下播放
必要时在“左/右声道”处增加高频滤波
还可以检查功放的频率特性

网友B:
注意地线,注意地电流路径。

网友C:
MP3不给力哇;P

网友D:
MP3、功放供电电源线上都穿上磁环试试。

网友E:
地线回路噪声

网友E:
功放用工频变压器做电源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噪声了

网友F:
MP3供电从24V稳压过来试试

网友G:
把接地坐到一起试试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用合适的充电电源,自己加滤波元件之类的恐怕没有空间。

网友I:
mp3的5v充电器的开关电源振荡频率太低了,很难彻底解决,只能换一个合适的充电电源。

网友J:
MP3的充电器隔离不良,不是啥稀奇的现象。

网友K:
这种应该是电源的共模噪音,
很多便宜的电源都是无Y的,共模干扰杠杠的。

楼主:
换mp3电源的方法好像不好,因为我想让我的这个功放适应比较强的环境,让他对不好的电源也能适应;
曾经换过那个24v的电源,用带接电线的比较好的厂家的电源也不行。

网友L:
那说明你的功放有问题了。
音频输入线要用屏蔽线。
功放输入最好不要高阻型的,输入电路加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J:
你MP3用电池工作不行啊。

网友M:
我碰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我们那个问题的原因是24V的纹波比较大,相当于一个交流信号,这个交流信号通过由功放的偏置电阻-〉mp3音频输出线->mp3地形成的电流路径流过,在功放的基极形成了一个噪声电压,这个噪声电压被放大就形成了噪音

网友N:
电源的纹波适应性不好

网友O:
两个电源没有共地,即使从外面把24v和5v地线连上可能也会有噪声(环形接地),最好是将24v开关电源引出一条线降到5V给MP3供电。

网友P:
如果不接mp3的5v充电器,一切正常,但是,当接上mp3的5v充电器后 ?,楼主这个货整的太复杂了 ,非得要两个开关电源吗?  现说你 噪声 ,建议你先确认MP3 本身是否有噪声先 ,如果不是就MP3的5V 供电接地问题了,

楼主:
经过试验,在24v电源的输出上,串联上一个共模电感噪音就消失了,因为输入的问题,却在电源上加共模电感,从原理上没有想通,希望有高手能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