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直接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公司的一体机要拿到路口去测试,电源输入12V,一体机有一个外接的AC 220V转DC 12V的开关电源。由于我们在路口上做测试,没有AC220V,所以我们打算用蓄电池加逆变器产生AC220V,据说这样比蓄电池DC12V直接给一体机供电的使用时间更长,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一般而言蓄电池直接供电更节省能源,但不能绝对肯定

楼主:
LS, 不明白你意思,是这种做法在开玩笑吗?请解释清楚吧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843-1-1.html,这是我昨天发的一个贴,里面5L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我也是理解不来这个做法的原理

网友B:
那个5楼和LZ都不像是做技术的……

楼主:
那如何才像做技术的呢?为什么喜欢给人家扣帽子而又不说原因,7L你说你是不是这样呢?是,我们水平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的把问题搞清楚,对吧,我想人希望的更多是鼓励。

网友C:
为嘛不直接供电?
一体机说是12V供电,实际上大家知道微电子设备一般都是5V和3.3V
所以内部电源肯定是用开关电源芯片以及LDO转变成5V和3.3V
换句话,9~12V甚至更高,一体机都能正常工作
你接一个可变的DC电源试试看就知道他的工作电压。
蓄电池肯定是有个放电电压不断降低的过程
但是也比你逆变成AC220V再经过开关电源产生DC12V要效率高,且工作时间长久。

网友D:
逆变 效率可以做多少 能90% 以上吗? 还有降压效率可以做多少 这一上一下全发热损失了。时间可能长吗?

楼主: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疑问的,请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843-1-1.html
看看蚂蚁前辈的回答吧,相信你们会大开眼界的,呵呵

网友E:
电池直接供电最省能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但也有可能一接上就烧毁设备,比如设备的输入电压范围很糟糕(12V正负5%)时。

网友F:
不可能
直流电源再加逆变可能造成功率不够,不建议采用

楼主:
14L,nothing is impossible:P

网友C:
还是这个一体机电压范围太窄
比如有的嵌入式工控机电压范围在9~32V
这个时候直接用DC24V汽车电瓶肯定效果好得多了。

网友G:
按道理,中间加逆变器会在逆变器上面有效率损耗,应该时间短。但是考虑到逆变器可以在更低的电池电压下工作,所以,当电池电量减小,电压降低的时候,可能直接供给一体机是不能正常工作,但是通过逆变器依然能够正常工作,所以导致时间更长,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H:
换了我,买个开关电源的模块,输入9~36VDC,输出12VDC的。
不管在效率上还是供电时间上都比逆变器要高。价格只有逆变器的几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
楼主你还犹豫什么呢?

网友I:
其实,那个帖子的五楼就是个销售...典型的忽悠...建议楼主买个ups,如果10小时,最好使用发电机.免得没事去换电池

网友J:
读书有什么用,辛苦赚的钱就被忽悠了,多看小品,不信你走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