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大家给推荐一个芯片

楼主(2012-10-31):
实现有2路输入100V左右的交流电,8路输出,控制两个选择端口
00  输入与输出的1、2脚连接
01  输入与输出的3、4脚连接
10  输入与输出的5、6脚连接
11  输入与输出的7、8脚连接

如果有芯片推荐一款芯片,如果没有有好的实现方法吗?

网友A:
0.0  不是说推荐芯片么

网友B:
应该是请大家帮忙的意思吧、

网友C:
要个模拟多路转换器吧.
看看 CD4052 是否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看来没有合适的芯片了,只能用继电器了
芯片电压都承受不了那么高

网友D:
使用继电器吧   这么高的交流电    呵呵  一般的芯片都吃不消   呵呵

网友D:
如果找到合适的芯片   共享一下   呵呵    这个芯片应该价钱不菲

网友E:
用继电器就可以了吧,这个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