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1X vdd和flash操作位长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以前都没注意。 请教图中这个possible flash是指内部的flash?还是外部挂的nor flash/sram/nand flash?
谢谢!

网友A:
显然,这个possible flash是指内部的flash。

楼主:
也就是说
外挂的nor flash /sram 还是可以按照16bit的方式来erase/program的?
谢谢!

网友A:
外挂的nor flash (跟sram没关系) 按照多少bit的方式来erase/program,取决于外挂的nor flash型号、及其Vdd电压。

楼主:
因为看到那个表格
担心会对外挂的nor flash/sram读写有影响

多谢 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