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发光二极管的介绍

楼主(2012-10-31):
LED发光二极管它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可以把电能转化成光能;常简写为LED。是由镓(Ga)与砷(AS)、磷(P)的化合物制成的二极管,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在电路及仪器中作为指示灯,或者组成文字或数字显示。磷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碳化硅二极管发黄光。
  发光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一样是由一个PN结组成,也具有单向导电性。当给发光二极管加上正向电压后,从P区注入到N区的空穴和由N区注入到P区的电子,在PN结附近数微米内分别与N区的电子和P区的空穴复合,产生自发辐射的荧光。不同的半导体材料中电子和空穴所处的能量状态不同。当电子和空穴复合时释放出的能量多少不同,释放出的能量越多,则发出的光的波长越短。常用的是发红光、绿光或黄光的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的两根引线中较长的一根为正极,应按电源正极。有的发光二极管的两根引线一样长,但管壳上有一凸起的小舌,靠近小舌的引线是正极。与小白炽灯泡和氖灯相比,发光二极管的特点是:工作电压很低(有的仅一点几伏);工作电流很小(有的仅零点几毫安即可发光);抗冲击和抗震性能好,可靠性高,寿命长;通过调制通过的电流强弱可以方便地调制发光的强弱。由于有这些特点,发光二极管在一些光电控制设备中用作光源,在许多电子设备中用作信号显示器。把它的管心做成条状,用7条条状的发光管组成7段式半导体数码管,每个数码管可显示0~9十个数目字。
  发光二极管的核心部分是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组成的晶片,在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之间有一个过渡层,称为PN结。在某些半导体材料的PN结中,注入的少数载流子与多数载流子复合时会把多余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把电能直接转换为光能。PN结加反向电压,少数载流子难以注入,故不发光。这种利用注入式电致发光原理制作的二极管叫发光二极管,通称LED。当它处于正向工作状态时(即两端加上正向电压),电流从LED阳极流向阴极时,半导体晶体就发出从紫外到红外不同颜色的光线,光的强弱与电流有关。
  用GaN形成的蓝光LED1993年,当时在日本NichiaCorporation(日亚化工)工作的中村修二(ShujiNakamura)发明了基于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氮化镓(GaN)和铟氮化稼(InGaN)的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蓝光LED,这类LED在1990 年代后期得到广泛应用。理论上蓝光LED结合原有的红光LED和绿光LED可产生白光,但现在的白光LED却很少是这样造出来的。
  另一个制作的白光LED的方法则有点像日光灯,发出近紫外光的LED会被涂上两种磷光体的混合物,一种是发红光和蓝光的铕,另一种是发绿光的,掺杂了硫化锌(ZnS)的铜和铝。但由于紫外线会使黏合剂中的环氧树脂裂化变质,所以生产难度较高,而寿命亦较短。与第一种方法比较,它效率较低而产生较多热(因为StokesShift前者较大),但好处是光谱的特性较佳,产生的光比较好看。而由于紫外光的LED功率较高,所以其效率虽比较第一种方法低,出来的亮度却相若。
LED发光强度是表征它在某个方向上的发光强弱,由于LED在不同的空间角度光强相差很多,随之而来我们研究了LED的光强分布特性。这个参数实际意义很大,直接影响到LED显示装置的最小观察角度。比如体育场馆的LED大型彩色显示屏,如果选用的LED单管分布范围很窄,那么面对显示屏处于较大角度的观众将看到失真的图像。而且交通标志灯也要求较大范围的人能识别。
http://www.chaoyi1688.com/Article/089_1.html

网友A:
-。-这是基础知识吧

网友B:
最最基本的知识   呵呵  使用LED发光二极管   小电流驱动就可以了   虽然知识点很简单    但是LED本身的制作以及PN节的生成是一门相当难的技术   涉及到问题很多   记得好像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在这一块走的靠前

网友C:
这个应该放到模拟电路模块去的,不过在这里也学习了一下的

网友D:
讲了LED的发光二级管一些比较基础的资料。

网友E(2019-01-14):
这图既可解释 发光原理,又可演示 扩散长度。

网友E:
电→光  转化率的提高是应该的,必须的,但我怀疑,对于指示灯或照明用的,亦就是普通的LED,把发光范围压缩至物理结面,有否必要?!

网友E:
压缩发光范围,提高输送效率,
传输与限制,有时是兼任,有时是分工,如果是分工,则限制层设于 发光区(又名 有源层)与传输层之间,注入层(缓冲层)的作用是 削弱电极与管芯间的势垒,令载流子的传导更为畅顺。

网友E(点评):
激光二极管的结构跟这类似,甚至,大功率的普通LED的结构也会这么复杂。

网友F:
楼上的几个图很直观啊!很好的基础知识资料。

网友G:
混粉法有木桶效应问题,粉粒不可密集,否则只能出红光,我怀疑,红蓝是两个极端,能由同一种材料发出来吗?

网友E(2019-02-13):
石墨烯,
比铝还轻,导电能力比银还强,电子迁移率比砷化镓还快,透明度远胜有机玻璃,热阻跟热管差不多,
而且,它还能透过掺杂而成为有用的半导体,哗,这么多的优点,完全可替代 RTO玻璃 了啊。

网友E:
还有,它的硬度不下于钻石,折射率没钻石大,灯光输出障碍小,生产制造远较钻石容易,而且有自己的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