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的振动器频率

楼主(2012-10-31):
dspic6010a最大频率到多少啊?我用的是7372800Hz外部晶振,最大能倍频多少,16倍频后为什么芯片温升很快?谢谢指教

网友A:
我先问下所谓的倍频是不是和PLL有关 那要是用7372800HZ外部频率 8倍频  是不是用 外部频率乘以8   得到的内部频率?  初学者多多包涵

网友B:
看芯片DATASHEET,上面都有写,最好不要超过最大频率。

网友A:
请问3楼  我上面说到的问题对吗?

楼主:
就是因为没超过最大频率,但感觉温升快,所以问问是芯片就这样还是别的原因,因为我用TI的2407就没有这么快的温升

网友A:
你好像已经查过最大频率了吧

楼主:
对啊,有人试过吗

网友C:
DSPIC在高频工作时,温度确实稍微有点高,不过芯片本身的耐温度特性也很好,只要按照数据手册规定的电气指标设计电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