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带中断优先级的8位单片机

楼主(2012-10-31):
寻求一款带中断优先级,低功耗,价格便宜的8位单片机,谢谢!

网友A:
要多便宜?

网友B:
可以和代理商谈谈,

网友:
你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需求,比如多少IO口,程序空间多大等

网友:
含有中断优先级的一般是PIC18以上的

网友C:
N79E8132     价格2元以下

网友D:
便宜到什么程度了,6块钱都可以用CortexM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