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线程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result = rt_thread_init(&led_thread,
                "led",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rt_uint8_t*)&led_stack[0], sizeof(led_stack), 20, 5);

中的”(rt_uint8_t*)&led_stack[0], sizeof(led_stack) “是干啥用的?不懂啊,其他参数文档有介绍这个没看懂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从代码看,很显然是传入led线程的堆栈起始地址和堆栈长度

网友B:
把这个初始化的函数帖出来看看,以及介绍的文档也放出来看看

楼主:
这个RT-Thread官方的文档里面的,找到解释了。”(rt_uint8_t*)&led_stack[0]是为该线程分配的栈的指针,sizeof(led_stack)是栈的大小。这些参数都必须传递给线程初始化程序。谢谢给位的回复。

网友B:
恩,找到答案就好。

网友C:
RTT的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