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电源层处理方式求教

楼主(2012-10-31):
一般做法是
顶层 底层 原件走线  中间其中一层纯净地铺铜! 那另外一层应当怎么处理!
如果顶层 底层能很好的将信号和电源处理完,当然中间2层完整铺铜!但如果中间2层其中一层走了电源 例如 VCC3V  CDD3.3V  VCC1.5V  那这一层是否铺铜,如果要铺铜 是大面积铺 电源呢,还是地呢?请知道的朋友不惜赐教!

网友A:
去找些内电层分割的资料看看

网友B:
去找些内电层分割的资料看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用电层分割,但是会铺铜~
用ad软件的话,铺铜后随便拖,拖大拖小,非常方便,电源层很快搞定~
我用内电分割的话,画老半天也画不出来~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C:
这必须内层分割的。

楼主:
...是想问分层怎么分最好呢,就是1 2 3 4 各个怎么分

网友D:
VCC3V  CDD3.3V  VCC1.5V   在定义了电源层中间 铺铜,这个根据你板子的器件所在相应的电源网络。
最好呢,外圈还是用GND圈出。
既然做了4层板,电源从器件引脚出来接滤波电容后,还是就近打孔,引到电源层走铺铜

网友E:
其实没什么差别
我都是中间一层电源一层地,上下两层走线。

网友F:
应该还是要外围覆铜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