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3.3V输入,1.2V输出的SOT-23-5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2-10-31):
修理一个板子,已知是一个1.2V稳压坏掉了,SOT-23-5的封装。1脚VCC输入,2、3脚接地,4脚接VCC,5脚输出。输入3.3V,输出1.2V。按常理,这里3脚是使能端,4脚不同的型号功能不同。反馈、滤波或者NC。
因为板子有2个,所以找好的验证了一下,3脚确实是低电平使,4脚可以悬空。
问题是市面上多数的这个封装的是3脚高电平使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低使能的,结果4脚又必须接滤波电容。

网友A:
根据元件上的丝印,找到型号,买

网友B:
你把3脚翘起来,和1脚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要原样修复。不然也没这写事了。mark是012 c0,按mark手册查到的是瑞萨的,但使能端电平不对。

楼主:
按照MARK查找的瑞萨是对的,这个芯片有2个亚型号,使能电平互反。开始手册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