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YS2 VGA输出异常

楼主(2012-10-31):
初学FPGA,用BASYS2开发板VGA端口输出纯色,显示器上显示一直闪黑屏,黑屏跟颜色交替出现,黑屏时间比正常显示的时间要长,哪位大哥帮忙分析分析,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在网上查了一堆资料都没解决。谢谢!!

网友A:
查查时序对不对,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A:
就是hs vs的时序关系对不对,感觉像行场同步没对,
同时要确保硬件联接没有不稳定的地。

网友B:
我判断使这个,感觉像行场同步没对,

网友C:
应该是扫描的时间太长了,v h 扫描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B:
应该是扫描的时间太长了,v h 扫描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引用 网友C:
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