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D3烧写程序时的疑问。。。

楼主(2012-10-31):
小弟在烧写程序时有点疑问,高手大侠们看过了。。。
D:\gti\key1\main.c:22:Warning [2058] call of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mplink.exe" /p18F66J60 /l"C:\MCC18\lib"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LKR\18f66j60_g.lkr" "main.o" /u_CRUNTIME /z__MPLAB_BUILD=1 /o"toppic.cof" /M"toppic.map" /W
MPLINK 4.44,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9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s    : 0
MP2HEX 4.44, COFF to HEX File Converter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s    : 0
Loaded D:\gti\key1\toppic.cof.
----------------------------------------------------------------------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D:\gti\key1\toppic.mcp' succeed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46, mplink.exe v4.44, mcc18.exe v3.43, mplib.exe v4.44
Wed Oct 31 10:07:07 2012
----------------------------------------------------------------------
BUILD SUCCEEDED

程序编译通过

连接ICD3进行烧写出现如下提示(程序烧不进去)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02
Firmware type......................PIC18FJ

MPLAB ICD 3 Connected.
ICD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MPLAB ICD 3.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3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请高手看下赐教! 多谢!

网友A:
1、rebulid
2、重连ICD3 设备,断开重连。
3、若还不行,则关闭IDE(MP LAB)重新打开!
4、重启电脑试一下
不是4个一起,1个1个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Ryanhsiung!你提供的试过了,未解决。。。

网友B(2013-03-02):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不是显示编程校验完成吗?

网友C:
很奇怪,已经明明提示你: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3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这就表示已经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