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业内最高性价比wifi数据传输控制方案

楼主(2012-10-31):
ASAP1826T是一款自带USB-host的工业级ARM9芯片,我们的方案外接Ralink的usb-wifi模块,能够稳定实现wifi数据传输,由于基于linux系统,所以驱动相当稳定。
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免费提供整套方案。先把原理图贴在下面。
ASAP1826t含税小批26元,不含税3.4$。
16MB SDRAM 7元;
Nandflash 12元
Ranlink的usb-wifi模块15元;

其他的电阻,电容,pcb,大家喜欢估多少就多少把。这不是一个wifi模块,你可以基于这个系统做很多开发。不用再添其他东西,比如
此芯片自带LCD控制器,可以直接接数字屏。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与jackie.luo@ferry-semi.com联系,020-85260431。
珠三角客户,大家可以经常在一起交流。

系统电路图。

网友A:
还是比soc贵。

不要和芯片厂拼成本。

楼主:
sinaajj,呵呵!谢谢您关注。
   我们就是芯片厂,所以不怕拼成本,如果量大,有特殊需求,我们可以开ASIC的。
关键是拼方案,拼应用,拼服务。

   市面上还有51, M3控制wifi的方案,但是那种方案局限性太大,  一个以太网的包就占了太多资源, RAM就要占很大,如果网络上传传图片,音频,就龟速了。而且终归要花太多时间区域验证驱动,写协议。

   还是linux的系统方便。我们有m4的,马上就会推出了。

网友A:
芯片厂的是针对性方案。5-7个美金。有wifi认证。你这个怎么拼?

目前能集成wifi到一个芯片的芯片厂就几家。可以看看ti的cc3000,或gainspan的gs2000,或者asix的RF部分分离式方案也行啊,5-7个美金的语音方案。代码全部现成的。gainspan的还可以有一个M3的cpu写程序。

51, M3控制wifi的方案都是淘宝上卖的,上量的没一个用这个的。(确切的说利用了大厂不关注的小单子)

不上量也赚不到钱。

何况,你这个方案体积也太大了。。。。。。人家都是一个模块搞定。

除此以外,请问您是哪家芯片厂啊?

能把射频和处理器放到一个soc里的就有数的几家,台湾除了mtk其他都木有。不知道您是哪家,跑这来销售了。

诚实很重要。

网友B:
你理解错了,它不是做WIFI SoC的,
它仅仅是一个山寨Samsung 2410的芯片,
看他留的**,下一步该山寨Atmel 9260了。

芯片厂的是针对性方案。5-7个美金。有wifi认证。你这个怎么拼?
目前能集成wifi到一个芯片的芯片厂就几家。可以看看ti的cc3000,或gainspan的gs2000,或者asix的RF部分分离式方案也行啊,5-7个美金的语音方案。代码全部现成的。gainspan的还可以有一个M3的cpu写程序。
51, M3控制wifi的方案都是淘宝上卖的,上量的没一个用这个的。(确切的说利用了大厂不关注的小单子)
不上量也赚不到钱。
何况,你这个方案体积也太大了。。。。。。人家都是一个模块搞定。
除此以外,请问您是哪家芯片厂啊?

能把射频和处理器放到一个soc里的就有数的几家,台湾除了mtk其他都木有。不知道您是哪家,跑这来销售了。
诚实很重要。

引用 网友A:

楼主:
hi, sinajj!
可能我前面描述不当,我们只专注做mcu,做嵌入式,我们不会涉足wifi无线ic这块,这块有专业的公司。
现在品质好的wifi芯片也就1.5$左右,对于我们而言,假设我们的m4 2$, 整个ic的成本3.5$,这个成本已经有相当的吸引力。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的arm9 asap1826t去做,成本比m4的方案要高,但是胜在现有的驱动稳定方便。
您可以网上查看alphascale了解我们的产品。

Hi, Brandnew!
请不要把山寨这个词安在我头上,本人受不起。   这是我们已经量产的mcu的框图,大家可以看看,这颗与2410有什么关系?

网友B:
:)
Auir,非山寨,增强型,加入了更多的外设。
只是240MHz,跑点大运算的视频处理,压力大呀。

楼主:
hi, brandnew,
谢谢您的理解。
您说的很对,的确240MHz,如果屏的分辨率高点,跑点大运算的视频处理,压力大。
如果屏的分辨率一般,跑的视频解码算法是我们所支持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所以我们现在推广的重心没有放在视频编解码上面。

网友C:
老实说,这颗IC的定价已经很贵了。我们公司用的有类似功能的IC,价格非常低。如果对芯片本身有信心,可以联系我。arm.linux@126.com。我们公司用这块的量大

网友D(2012-12-13):
不知道工业场合用起来怎么样,接7寸屏排线都有8cm怕干扰。芯片音频什么的都集成优点就是使用简单,但是就怕坏,一点坏了就全完了。。。
ARM9感觉比较复杂懒得搞了,不知道M4的什么时候出来,有机会的话想改方案试用一下。。。

楼主:
其实arm9不用跑linux的,跑裸机,跑main函数,原厂提供现成的库,直接在main函数中调用自己的东西,和cortex-m3一样的。

不跑linux的话,硬件电路也比较简单,就是个SDRAM和SPI norflash的事情。
lcd屏目前又提供更方便的库了。您可以下下看看。

感兴趣可以给jackie.luo@ferry-semi.com发email,我发个现成的,基于ads V1.2的包给你,看看。

可靠性,目前出去数百k的货,目前还没有客户反馈芯片品质出问题。 晶圆在台积电生产的。

网友E(2013-01-15):
这个芯片也太大了,看看MTK的RF5350,无线路由器方案芯片,还带5网口,串口,usb,300M mips核,你这个比得过吗

网友F:
双以太网口?

网友G(2014-05-23):
请问ASAP18Nano价格会比较便宜吗?也是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