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PMOS做电流源奇怪问题?

楼主(2012-10-31):
用运放和mos管搭了一个电流源,运放用的是TL084,Q2开始是IRLML5103,R3、R4换了几组测量R3、R4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量了一下Q2电压就不明白了,S极7V没有问题,但G极为8V多,此时把R4换成2K,R4电压就变为2V了,说明电流源是工作的,Vgs大于0居然也能工作,难以理解;
接下来给运放的+12V电源串了一个3V的稳压二极管使运放输出达不到8V,此时测量其他都不变只是G极变为6V多,电流源还是正常工作;再接着将Q2换为si2333,还是一样结果,只是压差小了一些。
还有个情况是将IRLML5103、si2333从电路中取下,用二极管档量DS极正常,体二极管0.5、0.6V压降,但反过来量SD有时会有2V左右压降,有时就没有,IRLML5103、si2333都换了几个,情况都一样,放到电路中SD两端5、6V的电压又是正常的。
折腾了两天也没明白怎么回事,是我对mos管理解的不对吗?

网友A:
楼主: 你的电阻, 是不是随便写的哪?
我费了好大的时间来计算, 感觉是乱写的!
左边, 按照运放的特性应该 U1A -2脚为 4V. 但是电路饱和了, 其实, Q1 完全导通. U1A-2 = U2A-1 = 3.2V.
按理 U2A-2 脚也应该是 3.2V.  但是 Q2 也完全导通, U2A-2 = 4V.
这样的电路, 还能做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是实际值。
左边电路没问题啊,R1电流和R2电流相等,使R2两端产生1.024V压降,怎么会饱和呢?

网友B:
电路?不是很懂,但支持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电阻是实际值。
左边电路没问题啊,R1电流和R2电流相等,使R2两端产生1.024V压降,怎么会饱和呢?
引用 楼主:

郁闷, 我的电脑上怎么显示 R1 的阻值是 2K 呢,  结果让我算错了.
楼主给出的结果和计算结果是相符的.
接下来就是  SI2333的奇怪特性了.
按理, PMOSFET 的g 应该低于 S 脚电压才对.
很奇怪, 为此特意下载了这个器件的数据手册来研究.
图表和参数也很正常. 难于解释这个方向导通的条件?
唯一一个数据手册没有详细说明的东西可能会导致这个特性,
那就是手册第一页上电路图里的 M2, 可能正是这个管子导通导致的特性

楼主:
郁闷, 我的电脑上怎么显示 R1 的阻值是 2K 呢,  结果让我算错了.
楼主给出的结果和计算结果是相符的.
接下来就是  SI2333的奇怪特性了.
按理, PMOSFET 的g 应该低于 S 脚电压才对.
很奇怪, 为此特意下载了这个器 ...
引用 网友A:

“手册第一页上电路图里的 M2”,在哪,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C:
万用表量SD导通,量前先把GS短接一下看看是不是还导通
G比S高还能导通,八成是管子坏了
MOS管有一种故障就是“半损伤”,看起来也能受控制,就是没法彻底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解答,GS短接之后不再导通,看来是静电荷引起的。
现在在想,量出G比S高导通会不会是万用表加到电路中引起的虚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