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IC,受电磁干扰严重!求救

楼主(2012-10-31):
一个触摸IC芯片电路PCB板,放到振动台(振动台开了,没振动)的时候,触摸IC不停的产生按键值,断掉了触摸IC的触摸按键的焊盘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把PCB板和相关电缆远离振动台就正常了。
初步估计,是因为振动台的电机的电磁干扰影响了IC的正常工作,使芯片产生误操作,不知这问题怎么解决,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触摸IC的型号是:MC95FT081(现代的)

楼主:
:(,那位仁兄指点下呢,

网友A:
一方面要注意布板,感应端连线不能太长,另一方面可以用磁珠加小电容进行吸收滤波。

网友B:
换个抗干扰好的IC(可能算法比较好),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干扰的原型(差模/共模),出现误动作是因为干扰通过
了按键的连线,要想办法让干扰从其他非按键连线通过,我见过有用无NET的铜皮和地共同保护按键连线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楼主:
我尝试过把所有的按键的连线都断开了,还是不行,应该是芯片本身受电磁干扰了。。。

楼主:
板子是没有铺地的,地是直接走线的,不知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C:
建议看看触摸IC 的布线要求,
手册上应该有的,
铺地肯定是需要的
另外,你系统电源是否易受干扰?

楼主:
木有办法了,现在正在联系芯片的原厂,寻求解决

楼主:
没希望了,那个芯片本身就有 易受电磁干扰的缺陷,准备换芯片啦:dizzy:

网友D:
一般跟芯片本身没关系
主要还是布线和接地设计的问题,而接地是最主要的

网友E(2012-12-04):
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硬件上调整一下,先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E:
主要是需要调整硬件 qq:14614919

网友E: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或者说现在有什么新情况?

网友F(2013-04-22):
下次可以用一下Alcor AU2100,Q:1933904245

网友G:
电容式触摸本身就有易受干扰的问题,差一点的山寨机插上充电器就不能操作了, 手机换一个其他非原装充电器也可能出问题,注意一下芯片驱动频率和布线,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H(2014-02-25):
如果如楼主所说一致的话,有点问题奇怪啊,这个线圈的频率是多少的呢?
要有频谱仪就方便查找的啊

网友I(2014-05-02):
共模干扰,好搞的,但必须要用辅地,EMC失败的经典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