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dence使用问题

楼主(2012-10-31):
最近公司要用Cadence进行绘图,我学习了Orcad Capture和Allegro Design PCB。

但是在弄库的时候遇到个问题,想请教各位专家。

Orcad Capture中加载LIbrary时,选择的库文件是.olb,但是我们有一套原理图库是Allegro Design Entry的,看着应该是.lib文件,请问我如何可以将Design Entry的库文件加载到Capture中使用呢?

网友A:
我们有一套原理图库是Allegro Design Entry的,看着应该是.lib文件
这句话不理解了,Allegro Design Entry 的库 是PCB库 包含单个的dra psm 文件

网友B:
Orcad被cadence收购之后,cadence里面的原理图有两个
一个就是Cadence以前的concept HDL,还有就是改名的Design Entry CIS,其实就是orcad   capture CIS,库是.olb的

你说的.LIB是什么的库,我怀疑你说的是仿真pspice元件的库 ,是.LIB结尾的

这样可以生成.OLB库: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File-----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
然后选择你的.LIB库,点击OK,就可以生成.OLB库了

妈呀,好久没用cadence快忘完了 :L

楼主:
我打开Cadence后,里面有很多分支可选,我学习的是用Orcad Capture这个分支,其中Library在Add的时候,是.olb的文件,之后我在Cadence的文件夹里找了找,在tool\capture\library\ 里是.olb的,我可以用Orcad 直接加载在原理图里放出来用。
在share\pcb\library\里的,是分了几个厂商,有一个文件是.lib的,这个文件不能用Orcad Capture加载。
而我们已有的原理图库文件就是.lib的,不知道怎么能加载到Capture中使用。

非常感谢,我先按专家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写错了,share的目录是share\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