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噪声

楼主(2012-10-31):
DC-DC芯片很容易在地上产生噪声
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加电容,处理好地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说一下 在哪里加上电容

网友B:
建议楼主Google一下,论坛置顶区刚好有TI的DC-DC教学视频,可以看一下,搞清楚下面两个问题:

1.dc-dc的噪声从哪里来
2.地应该怎么接

网友C:
地产生的噪声一般都是共模信号,
注意走线,Y电容。

网友D:
DC-DC也有Y电容么……
最近两新同事帮我布了带BUCK拓扑的充电模块,整个模块抄了MAXIM的电路图,BUCK拓扑上的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阻上都是直接接了外部的一整块的PGND,并且因为是照搬的图,所以BUCK拓扑电流的流向和需要充电的电池在布局上有很大的距离,只好打过孔连过去了:L
我猜板子做出来噪声应该不会小,对采集模块能否正常工作有点怀疑(在前期功能验证的,没参考MAXIM推荐布局的,使用公司里简易PCB设备制作的板子上噪声也是超大,经过LDO后的纹波还有正负500mv),先让他们练下手吧。
不过上一个项目中,抄TI公司BOOST芯片对应的推荐布局的板子上,倒是解决了噪声的问题。所以LZ看下,你们使用的芯片上有没有这样的文件吧。没有的话就只能去找一些通用的开关电源布线准则了

网友A:
电源输出端要加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好像是地上的寄生电感造成的

网友E:
复杂的DC-DC芯片,厂商都有布局建议的,一般有30~40条,都照做就好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的

网友F(2013-04-19):
最好是咨询厂家,让供应商提供相应的建议

网友G:
按照芯片的要求布线一般会做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