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思卡尔MCU替代型号

楼主(2012-10-31):
现有一产品,设计使用的是飞思卡尔68HC908MR16CUF,但现在这颗料停产了,求是否有完全兼容的替代产品,不知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信息,谢谢了!

网友A:
HCS08核心的AC系列吧。

网友B:
现有一产品,设计使用的是飞思卡尔68HC908MR16CUF,但现在这颗料停产了,求是否有完全兼容的替代产品,不知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信息,谢谢了!
引用 楼主:

打电话给经销商,问一下用什么型号代替。至于一楼所说的AC系列的,不可行,脚位就不一样,根本代替不了。

网友C:
他们网站上一般都有停产的推荐型号

网友D:
那就用MR32替代。13590454968  陈生

网友E:
带LCD驱动的

网友F:
没有停产啊

网友G:
MC908MR16CFUE 完全替代 68HC908MR16CUF,   你的型号都没写对。正确型号是MC68HC908MR16CFU
我这边是飞思卡尔代理qq76045920    手机:15300043379
有需要的话 ,联系我......

网友H:
也要用飞思卡尔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