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极管什么作用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0-31):
如上图所示,第一个是二极管的实物图,第二个是电路图。电流信号从U2 U3 U4进入,从J1 J2 J3输出,就是起一个传递作用。问题是每一路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再经过一个二极管,最后并联在一起通过R10和R11两个0欧姆电阻形成回路。两个0欧姆电阻只焊接了一个。另外在UN和0V之间也有一个二极管D0和另外经过R8和D9串联接到0V。途中所有的二极管除了D0外表都如图一。实在弄不清楚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如果单单看D0,应该是一个TVS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看D9稳压二极管的可能性较大,看D4到D8不知道什么作用。请大家帮忙,谢谢。因为不确定这是什么器件,所以全部用二极管来表示。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dizzy:

网友A:
D0和D9的电路肯定是错的,估计你弄反了二极管的极性。
D3到D8的用处要看相关电路,可能是为了借助一个结压降来控制LED的亮度,用在交流驱动回路里则可以提高LED回路的反向耐压,具体需要相关电路的信息。
另外,你可以测量一下各二极管的压降,这样更清楚。

网友B:
怎么看都纠结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板子我看了下,应该是没有错的。上面我也说了,因为不确定是什么器件,我用二极管替代,原理图上没有改。D0如果是TVS就可以说得通。我有个地方说错了,D0外表不一样,应该就是TVS。D3到D9外表一样。我一开始怀疑D9稳压二极管,测试只能稳压2V左右,感觉不太对。如果是稳压二极管那D3到D8怎么解释了。
所有的电路都在这里了,还有个D1D2。这个东西就是个转接板。LED显示每路有没有电流,R11和R10只焊接一个0欧姆,应该是防干扰的。
这么多一样的二极管想不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板子我看了下,应该是没有错的。上面我也说了,因为不确定是什么器件,我用二极管替代,原理图上没有改。D0如果是TVS就可以说得通。我有个地方说错了,D0外表不一样,应该就是TVS。D3到D9外表一样。我一开始怀疑D9稳压二极管,测试只能稳压2V左右,感觉不太对。如果是稳压二极管那D3到D8怎么解释了。
所有的电路都在这里了,还有个D1D2。这个东西就是个转接板。LED显示每路有没有电流,R11和R10只焊接一个0欧姆,应该是防干扰的。
这么多一样的二极管想不通啊。

网友C:
LED1能点亮吗?

楼主:
测试了,是可以亮的。发光二极管压降2V这样。
二极管拆下来测试压降0.5V这样。
图纸更新了下。
UN和0V之间电压24V
测试了下,D3到D9都是稳压值为2V的稳压二极管,请问什么作用了。

楼主:
周末了,大家看看指导下啊,顶下。
我自己看D9只有保护LED1,发光二极管真没有看过还这样的。
D3-D8防止信号相互干扰吗

网友D:
D3-D9是增加反向耐压吧,保护LED

楼主:
增加反向耐压,怎么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