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STM32F373VC和stm32103的引脚兼容吗?

楼主(2012-10-31):
上次参加研讨会,看到STM32F373有16位差分AD,我们项目非常需要。但是需要把M3代码移植到M4上。所以暂时用我们现有的103产品板子上,焊接373芯片进行简单的验证。不知道能否验证,还有现在能在市场上采购到几片STM32F373VC吗?有的话,能推荐一个供应商吗?

网友A:
STM32F373VC和stm32103的引脚 至少95%以上兼容,具体需要对比其引脚,主要是供电引脚。

楼主:
哦,也就是说,我直接焊接上,程序能在里面运行。大部分原来标准SPI,串口等外设都能运行起来

网友B:
个别脚还是有变动的

网友C:
F373的还没细看,但根据F051R系列和F103R系列的对比来看,原有功能管脚是兼容的,不同的是新的几组电源管脚变成了IO管脚, 也就是可用管脚更多了. 等待F373中,不好买啊,没见到一家卖的,连个参考价格也没有.

楼主:
呵呵,我就是看中373  16位差分AD,要不也不等着急用。好像11月中旬会有货,先等等看

网友D:
你是哪里的?我这373样品到了哦

网友A:
STM32F373看到淘宝上有卖,但不是100pin的。应该可以向ST的代理商买样片,比如本版的副版。

网友E(2012-12-10):
我这里有STM32F373VCT6核心板,开发板,及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