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输出波形求教

楼主(2012-10-31):
大家好:     我的模拟电路入门都不到,但是现在需要设计一个开关电路。电路如下图。我知道不同的输入电压和频率,需要匹配不同的电阻和电容。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计算,哪位能给个公式或者资料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图弄错了。再发一个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IOVCC怎么还对输出波形有影响,3V的时候还有输出,就是形状不好,5V的时候别的不变输出都没了

网友A:
开关频率不高的话去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