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22搭跟随器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12-10-31):
用AD822搭了一个跟随器,然后输入给AD采样。双电源供电,平时大概正11.6V,-12V
前面是TVS和共模电感,接着有一个1M欧姆的电阻到GND,然后20K,和0.01U的RC滤波,也没其他的器件了
发现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入输出有300mV的电压,接了信号表现正常。
把下拉的1M欧姆电阻变小,没信号时的电压也变小
去掉1M欧姆电阻,输入电压为1.3V,输出为4V,表现完全不是跟随器:L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考虑一下是否漏电和热噪声!

网友B:
首先运放不要输入悬空,然后依次焊下元件,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C:
上电路图

网友D:
加了1M电阻相当给了运放输入端一个偏置,跟随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

最后只剩一个1M下拉电阻和一个AD822,没其他器件了,还是有200mV电压

Input Bias Current才25pA,很小阿

电源不干净会产生这种问题么?

网友E:
你上个图嘛···

网友F:
电阻上并一个电容试试呢....

楼主:
电路很简单,实在不行换个运放试试了

图怎么上?

网友B:
真是诡异的问题

楼主:
初步定位为PCB有问题
这部分电路的器件全部焊掉,只要输入脚旁边的5V管脚接入,就会有1V电压

网友G:
AD822是否单位增益稳定?

网友H:
+-电源没有去耦电容,电源布线过长

网友I(2013-01-09):
能贴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