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PCI IP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使用Spartan-6设计PCI 33MHz/32bit,使用的是LogiCOREIP, IRDYTRDY总是分配不好
猴哥,帮忙一下啊

网友A:
这个目前需要固定的管脚,不能修改。请周知

网友B:
在S6的管脚名中有这两个信号的定义。

网友C(2012-12-19):
请问一下对于Spartan3系列的,这两个信号是不是也要用固定的引脚?

网友D:
这两天在数据手册看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对于Spartan3系列的,这两个信号是不是也要用固定的引脚?

报告一下答案,这两个信号只是在Spartan6系列上有特殊要求,其他系列无需考虑。

网友E:
在SP3下,这些引脚是可以自由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