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供电设备连接检测方案

楼主(2012-10-31):
设备通过USB接口跟PC机通信,内置电池充电也采用USB接口,请教如何判断是连接充电器还是PC机。就想MP3一样,充电和传输都通过USB接口,具体是怎么区别的呢?

网友A:
在数据线上加弱偏置即可。

网友B:
判断USB的数据线吧。我记得我以前回过一个贴说这个事情,你搜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