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个MSP430并口仿真DEBUG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各位大侠:
      小弟刚接触MSP430,买了个并口仿真接入后,写了个点亮LED的程序,在用IAR进行dubug的时候提示三个错误如下:
Wed Oct 31, 2012 15:55:30: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
Wed Oct 31, 2012 15:55:37: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 (#E2)   Session aborted!
Wed Oct 31, 2012 15:55:37: Failed to load debugee: F:\C\MSP430\iar\Debug\Exe\123.d43

这是个神马情况啊?如何解决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帮顶~   我看不懂430的错误- -

楼主:
额。。。求教啊。。。

网友B:
建工程时选择芯片匹配,或者重新拔插一下试试。iar设置检查一下 ,或者iar重装一下。

网友C:
设备没连好

网友D: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晶振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E:
没有识别出芯片,可能虚焊了

网友F:
新接触的工具不要急于操作,冒进容易小处出错。开发过程其实都一样的。

楼主:
是我的计算机并口有问题。。。换了个机器就好了。。。

网友G(2015-07-15):
引用 楼主:
是我的计算机并口有问题。。。换了个机器就好了。。。

你好,我现在也出现了和你这一模一样的问题,时而能下载与仿真时而又不可以,换了好几个USB口都没有用,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求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建工程时选择芯片匹配,或者重新拔插一下试试。iar设置检查一下 ,或者iar重装一下。 ...

芯片选择没有错误哦,重新插拔也没有用,而且它有时候能下载与仿真有时候又出现这样的错误,求指教

网友H:
这个多插拔下的,大部分是硬件连接的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多插拔下的,大部分是硬件连接的问题的。

好的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