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12位DAC用来回放MP3是否勉强?

楼主(2012-10-31):
音质如何?

网友A:
HiFi肯定没希望了,但是达到AM等级不是问题,目前还没谁说电台音质无法忍受的。

网友B:
一般的音质,不要想太好。
关键是,软件解压缩。
外挂一个DAC也不贵,用带I2S接口的STM32 。

网友C:
说成AM等级, 还是低估了些, 因为那就相当于于 7,8 位分辨率的等级.
倒是软件是一个问题
功放也是个问题.

网友D:
只是现在没空,如果有空,考虑试下DA12bit * 10 + DA12Bit的效果
STM32F10X有两个DA1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