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黄色的东东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10-31):
这个黄色的东东是什么元器件?不是电感,因为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的阻值是40K左右,知道的高人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滤波器之类的。
要清楚这个板子是干什么用的,再画出局部电路,才更好判断。

网友B:
是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