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请教_这个拨动开关怎么扫描???

楼主(2012-10-31):
这个按键怎么采集到是那个端口啦???????检测的口只有上拉~~可做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求代码指点~~~谢谢~~可直接附程序代码~~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I/O结构的内部有上拉,所以在外面就没有加!
具体得看数据手册关于I/O的介绍。
你会发现的。

网友B:
有如有上拉阻,那么,有没有接地应该有好检测,设为输入模式,直接读就可以了,为电平低则是打到下面了。
难区分的是打到中间或上面。其实他两的区别是,打到上面,则是强上拉,打到中间,测是弱上拉。在IO上再串一个电阻,数量级比上拉要少一到两个数量级。把IO设为输出,输出低,这样,当开关打到上面时,读进来的值得为高,打到中间时,读出来的值为低。三种状态都能区分了。

但如shell.albert所说,不是作有的单片机都能这么做的,要好好看手册,看看IO输出和输入的结构,主要要看设置为输出时,读回来的值是否是按管脚的电平确定的,因为有些单片机,设定为输出时,读回来的值在内部电路上就决定了,和输出一致。

网友B:
Pin 连接的那个叉叉方框电路不路没有详细点的信息吗?没法办断,只能:
1. 推断,如果个个PnM里头把读和写分得很开,那不能用的可能性比较大。
2. 测试,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然后把IO口接地,强制拉低,再直接读IO口,如果读加来是低,那就能用,如果读回来是高,那就不能用了。

此外,还是近量不要这么做,把它强上拉容易损坏单片机。单IO口多开关,还是用AD的方式实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