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数模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我是一个医学院大三的学子,自学单片机,但是苦于数模转换,在此请教各位老师们,麻烦你们帮忙看一下,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单片机的子程序编写。谢谢了。由于刚刚注册,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多少分数,请谅解。

楼主:
实验要求:
用ADCO8O9对模拟信号进行转换,转换结果送七段数码管显示,
同时用8位发光二极管显示转换值的二进制码“XX”, 5LED静态显示的前两位显示“AD”字样,后三位显示转换结果,调节模拟信号输入端的电位器旋钮,显示值随着变化,顺时针旋转值增大,AD转换值的范围是0~FFH。

网友A:
没看到你要问什么,不能直接问“我应该怎么做”,应该先説自己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处理的,然后在哪一点上需要帮助。尽可能把问题抽丝剥茧缩小成1~2问题,描述清晰,让没参加你工作的人也能看明白你再说什么,否则没人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