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新型特性阻抗测试仪Qmax CIMS1000功能详细介绍

楼主(2012-10-31):
新型特性阻抗测试仪Qmax CIMS1000功能详细介绍

       特性阻抗测试仪Qmax CIMS1000 是一种新型的用于PCB和线缆测试的特性阻抗测试仪器。该仪器利用电路中L/C回路来测定,并根据基本公式Zo=Sqrt(L/C)来计算实际阻抗值。
  Qmax CIMS1000还能够给用户提供线速和线宽等信息。这些信息对于PCB板的设计来讲非常重要,这样你就可以避免由于线路过载而导致PCB板失效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比如在每15cm 线路上设置一个C=20pF和L=50nH的L/C回路,这样我们可以测到50ohm的阻抗,同样的,如果在C=40pF和L=100nH的情况下阻抗也为50ohm,然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所得到的线只有第一种的一半。你也许想知道安徽农村信用社考试真题线路之间干扰的程度,干扰主要是由于两个安装过于接近的电容之间所产生的,Qmax CIMS1000 将会用-db来显示干扰的程度,比如说50db。材料的电容常数随着外界的压力和温度而变化。
  在PCB板的制作过程当中,由于电容常数的变化而导致最终线路的阻抗发生改变。
  FAQ 1. 你将如何面对PCB板的阻抗不符合要求的情况?
  2. 上面的问题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材料?板材?或者是铜导线的厚度?
  3. 什么是干扰和线速?它们会对PCB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干扰干扰对于PCB板的设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PCB板的面积有限,所以各个导线之间的距离都非常的小,这样就增加了线路之间安徽公务员考试网互相干扰的可能性。加在电容上的电信号起伏越大,干扰就越容易产生。
  Qmax CIMS1000能够有效的根据线路当中电信号的起伏,计算出线路中存在的干扰。随着电信号变化更快的新型IC的运用,BGAs底层材料、触点、和覆层材料的生产商将会面临如何快速排除PCB板线路的难题。 线速从公式Zo=Sqrt(L/C)上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电感和电容的比例一样,那么我们得到的Zo的值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提高电容的话,PCB导线将要按比例的相应提高。这将导致PCB板的线路设计出现问题,Qmax CIMS1000可以测试线速并给出响应的可阅读的报告,比如长度为xx cm线路的线速为100Hz。
  Qmax CIMS1000的规格:
  1. 特性阻抗测量 2. 测量范围:20-150欧姆 3. 精度:±1%(根据探针的位置和压力变化不同) 4. 正确度:可根据标准值校准 5. 每次测试时间:成品模式:0.5秒 6. 测试形式:单点和多点
  干扰测量
  1. 驱动电压:1V 2. 用户自定义:dv/dt 3. 内阻:50欧姆 4. 范围:最高70db并具有预报功能 PCB线宽和线速的测量(只限于数字方波)线宽预测:从10%到90%的上升如何保护眼睛时间段内最大30GHz 电容/电感测量:电容:0.1pF到10nF@0.1pF并具备零点漂浮功能电感:最低1nH@1nH 产品特点: 1. 极限设定:用户自定义,2级 2. 超过极限自动提醒并显示在屏幕上 3. 详细数据记录,测量结果存储 4. 界面友好方便操作 连接PC或者笔记本电脑 Qmax CIMS1000可以通过USB接口连接安装有Windows2000/XP 的PC或者笔记本电脑进行显示。 标准探针:單線探針,差動探針,短路探針为标准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