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 看看这段ISA接口程序为什么不对

楼主(2012-10-31):
求教各位大侠 帮帮小菜
看看这段ISA接口程序为什么不对
本人的问题是,assign led_out=wr_data[11:0]; 从PC机发送过来的一个16位确定数data, led显示的
得到的是个不确定数;
如果不用iocs16=(addr[9:4]==basic_addr[9:4])?1'b0:1'bz 这段收到的8位数又是正确的

楼主:
module ISA
(
   clk,
      reset,

   led_out,

   data,
      addr,
      iow,
      ior,
      iocs16,

      basic_addr_set
);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3:0]  basic_addr_set;
  inout   [15:0] data;
  input   [9:0]  addr;
  input   iow;
  input   ior;
  output  iocs16;
  output  [11:0] led_out;

  reg   [15:0]  wr_data;

wire    [9:0]  basic_addr={2'd2,basic_addr_set,4'd0};  //板卡基地址
tri            iocs16=(addr[9:4]==basic_addr[9:4])?1'b0:1'bz;
assign         led_out=wr_data[11:0];

[email=always@(iow,addr,reset]always@(iow,addr,reset[/email])
  begin
    if(reset)
      begin
//       pl_reg_h<=1'h0;
      end
    else if(!(iow)&&(addr==basic_addr))
      begin
//        pl_reg_h<=data[15];
      end
    else if(!(iow)&&(addr==(basic_addr+1)))
      begin
        wr_data<=data;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