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 CHIPSCOPE 对一些信号抓不到??

楼主(2012-10-31):
大家好,我用的 xilinx 的 FPGA。在用 Chip scope 抓信号时,为什么一些中间信号量抓不到,Analyzer 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些信号的连接,这是为什么?

楼主:
还需要做一些其他设置吗?

网友A:
Chipscope还有一个HDL的流程,在逻辑综合前直接例化Chipscope,并把需要的信号在RTL代码中连到Chipscope上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70141-1-1.html
参考猴哥**,如果不行,在采用楼上的。

网友C:
信猴哥得永生

网友D:
使用chipscope时最好把综合选项里面keep hierarchy 设置为soft 或者YES

网友E:
七楼正解,有些变量编译时作为中间变量了,chipscope不会显示的。

网友F:
那加一段测试代码,将中间变量放在寄存器里面呢?是不是就可以用chipscope显示了呢?

网友G:
那加一段测试代码,将中间变量放在寄存器里面呢?是不是就可以用chipscope显示了呢?
引用 网友F:
也不一定

网友H:
触发信号的原因吗?

网友I:
1. 可以使用ChipScope Core而不是ChipScope Inserter
2. 采用attribute keep属性
3. 采用专用的MARK_DEBUG属性

网友G:
1. 可以使用ChipScope Core而不是ChipScope Inserter
2. 采用attribute keep属性
3. 采用专用的MARK_DEBUG属性
引用 网友I:
听氧气哥的。

网友J:
(*KEEP = "True"*) wire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