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的FPGA最高能跑到多少MHz?

楼主(2012-10-31):
最高多少?

网友A:
目前肯定不能。XILINX的7系列可以。

网友A:
我试过xilinx的V5是可以稳定跑500MHz的,7系列应该可以跑700MHz

网友B:
楼主这个最高频率是指哪种:
1,目标芯片自身速度(理论速度),一般在datasheet上都可以查到。
2,工作频率,这个频率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目标芯片自身速度和设计人员的因素(时序的设计,代码风格)。

PS:
1,同样的功能,同样的代码,在不同芯片运行和得到不同的工作频率。
2,同样型号的目标芯片,同样的功能,不同的设计人员也得到不同的工作频率。

网友:
看不同情况吧

网友C:
EP1C6Q240C8我最高用到150MHZ。

网友D:
楼主这个最高频率是指哪种:
1,目标芯片自身速度(理论速度),一般在datasheet上都可以查到。
2,工作频率,这个频率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目标芯片自身速度和设计人员的因素(时序的设计,代码风格)。

PS:
1, ...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E:
我试过xilinx的V5是可以稳定跑500MHz的,7系列应该可以跑700MHz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爱你~

网友F:
目前肯定不能。XILINX的7系列可以。
引用 网友A:

胡说了。Altera跑个400MHz怎么不可以。看什么设计了。
简单一句话,Xilinx和Altera的产品,性能差距不大,当然要同级别的相比了。

网友E:
胡说了。Altera跑个400MHz怎么不可以。看什么设计了。
简单一句话,Xilinx和Altera的产品,性能差距不大,当然要同级别的相比了。
引用 网友F:
兄弟,如果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远的不说,就看28nm就知道了。

网友F:
我试过xilinx的V5是可以稳定跑500MHz的,7系列应该可以跑700MHz
引用 网友A:

这牛吹得,看来以后V10的要跑到1000MHz了。
700MHz,呵呵,除了分个频,估计连个16bit的加1计数器都干不成吧。

网友G:
等待当事人过来说明

网友E:
这牛吹得,看来以后V10的要跑到1000MHz了。
700MHz,呵呵,除了分个频,估计连个16bit的加1计数器都干不成吧。
引用 网友F:
这个值等我有空查一下。

网友E:
这牛吹得,看来以后V10的要跑到1000MHz了。
700MHz,呵呵,除了分个频,估计连个16bit的加1计数器都干不成吧。
引用 网友F:
空的时候聊聊。

网友F:
空的时候聊聊。
引用 网友E:

好的,版主。

网友F:
兄弟,如果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远的不说,就看28nm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E:

同级别的比,当然是这样了,28nm的也一样,拿出数据来看吗,同样的工艺,同样长时间技术积累的公司,怎么可能会有很大差距呢。我们整理一份数据出来好了。东西太贵,不能实测。
我这边看StratixV,你看Xilinx的什么系列吧,以前是Virtex。

网友A:
上图,下面这是一个高速的可配置FIFO,用于流水线反馈回路,是高速应用的必备模块。 entity FDRE_FIFO is generic( C_NUM_NBIT:integer:=8; C_DEPTH :integer:=4 --depth is min=1,max not limited ); port(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din :in std_logic_vector(0 to C_NUM_NBIT-1); push :in std_logic; full :out std_logic; fifo_status:out std_logic; -- >=25%full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C_NUM_NBIT-1); pop :in std_logic; exist :out std_logic );
使用virtex-5的lx30t,-1速度等级509MHz,-3等级为543MHz

使用virtex-7的VX485T,-1等级630MHz,

同一个V7,换成-3等级,845MHz

网友F:
兄弟,如果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远的不说,就看28nm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E:

继续,拿高端系列比吧。StratixV GT系列:
1. 28GHz Transceiver
2. DSP: 18*18  690MHz; 36*18或27*27  520MHz;
3. DDR3:1066Mhz;
4. 单口,双口的Memory(width任意):800MHz, FIFO性能应该不会比这个差吧。
内部基本单元的延时还没有查到,但你只要看这些数据,怎么可能差很远?当然,如果实测差很多,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以前用Altera的StratixII系列,后来只用到CycloneIII系列,性能和Datasheet上是配得上的,现在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E:
继续,拿高端系列比吧。StratixV GT系列:
1. 28GHz Transceiver
2. DSP: 18*18  690MHz; 36*18或27*27  520MHz;
内部基本单元的延时还没有查到,但你只要看这些数据,怎么可能差很远? ...
引用 网友F:
我的天,您真的不知道?我们公司用StratixV 系列,功耗特别高。都无法忍受了。
评估XILINX 的非常好。

DDR3的极限速率比Altera高太多了。

网友F:
我的天,您真的不知道?我们公司用StratixV 系列,功耗特别高。都无法忍受了。
评估XILINX 的非常好。

DDR3的极限速率比Altera高太多了。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耗我们先不看好吗,没说功耗问题,其实功耗就是影响性能的重要原因。所以只看性能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功耗我们先不看好吗,没说功耗问题,其实功耗就是影响性能的重要原因。所以只看性能就行了。
引用 网友F:
等待猴哥举例说明。

网友H:
在上一个实际应用,16个千兆以太网MAC的RX端,完成数据的接收,CRC校验,1588时标,DMA缓冲区申请,DMA请求命令生成等功能。用在数据采集上,也可以用来做交换机和路由器。
从phy来的数据经过归一化变成32bit,再经 ...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觉得XILINX的性能肯定比Altera好。

网友F:
到目前为止,差得不大啊,当然,我的是datasheet数据,你的是仿真数据,应该更靠谱。
我手上没有Quartus,有没有用Altera的亮亮类似数据?

网友F:
在上一个实际应用,16个千兆以太网MAC的RX端,完成数据的接收,CRC校验,1588时标,DMA缓冲区申请,DMA请求命令生成等功能。用在数据采集上,也可以用来做交换机和路由器。
从phy来的数据经过归一化变成32bit,再经 ...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感觉不好说了,你用了1000多slice,我很难拿一个等价的进行比较。500MHz当然不低了,但只用1000多slice的情况下Straix应该能做到。我不确定StratixIV是否能做到,因为我知道Altera系列比Xilinx系列是要慢一点,但不会差太远,像这样的StratixIV应该在480MHz往上了。但没有依据,不好比。
我以前StratixII设计,2000多Cell,就能到390MHz。
有空我回家装个Quartus再说吧。有人拿出点数据更好。

网友E:
这个功耗我们先不看好吗,没说功耗问题,其实功耗就是影响性能的重要原因。所以只看性能就行了。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重要的就是功耗。
性能,太多地方比altera厉害。
简单举两个吧
比方28G的眼图,你可以搜索XILINX和Altera,你就知道Altera的多差了。
比方DDR3 S5目前是1600Mbps, XILINX V7目前是 1866Mbps

网友A: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792  out of   1154    68%
这是深度流水化的结果,在以前一篇**中讲过这个思想。
正常的做法,做一个MAC就需要这么多资源,xilinx官方类似功能的1个MAC差不多要3倍的资源,而我这个是16个MAC。
altera无法实现同样的思想,因为没有多端口小型存储器RAM32M,如果用FF来实现,资源会急剧增加并且速度大幅降低。

网友E:
这个我感觉不好说了,你用了1000多slice,我很难拿一个等价的进行比较。500MHz当然不低了,但只用1000多slice的情况下Straix应该能做到。我不确定StratixIV是否能做到,因为我知道Altera系列比Xilinx系列是要慢一点 ...
引用 网友F: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不用装QartusII,
是他说:我试过xilinx的V5是可以稳定跑500MHz的,7系列应该可以跑700MHz
你怀疑他的700MHZ,他用V5的实际例子来告诉你他V5能跑500MHZ,他不忽悠。
进而证明V7的性能,他也不忽悠。他没有怀疑ALTERA的怎么样。

网友E:
不过讨论结果可能更明了。

网友F: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不用装QartusII,
是他说:我试过xilinx的V5是可以稳定跑500MHz的,7系列应该可以跑700MHz
你怀疑他的700MHZ,他用V5的实际例子来告诉你他V5能跑500MHZ,他不忽悠。
进而证明V7的性能,他也 ...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跑多少频率和具体设计相关。
但drentsi是个靠谱的人,所以想问能不能用上面同样的设计在Vertix7上仿真,看是不是能到700Mhz?
500Mhz以上,增加并不容易的。

网友F:
现在很重要的就是功耗。
性能,太多地方比altera厉害。
简单举两个吧
比方28G的眼图,你可以搜索XILINX和Altera,你就知道Altera的多差了。
比方DDR3 S5目前是1600Mbps, XILINX V7目前是 1866Mbps ...
引用 网友E:

DDR3差得是远,我问问看是什么原因。因为我记得StratixIII就宣称能跑1067Mhz,怎么过两代了都没有一点进步?这没出息的家伙。
28G,这个比眼图又不好定量了。你只能说Altera的差一点。最好是说Xilinx跑高到同样的烂图,然后看频率差多少。

网友I:
当初Altera跟我推的时候,说V6的眼图有多差,在这里,听猴哥说Stratix V的眼图不好。继续掰。。。

drentsi的例子,除了LTU-FF 稍微高一点之外,其他资源用得相当少。在上面跑得结果,代表性不一定高吧?

网友E:
我**认为跑多少频率和具体设计相关。
但drentsi是个靠谱的人,所以想问能不能用上面同样的设计在Vertix7上仿真,看是不是能到700Mhz?
500Mhz以上,增加并不容易的。 ...
引用 网友F:
具体值,我忘记了。

网友E:
当初Altera跟我推的时候,说V6的眼图有多差,在这里,听猴哥说Stratix V的眼图不好。继续掰。。。

drentsi的例子,除了LTU-FF 稍微高一点之外,其他资源用得相当少。在上面跑得结果,代表性不一定高吧? ...
引用 网友I:
一会给你一个例子,看看呗。另外,别用掰这个词,不好,大家都是讨论而已。

网友E:
上面的链接都是两家公司的28nm的眼图,各自官方的资料。
上面的链接大家都可以看。
哪个眼图的质量好,一个有点眼图常识的人都知道。

网友I:
没事,猴哥不要太介意。

对于我们来说,最喜欢看你们互相揭对方的短了。

网友E:
没事,猴哥不要太介意。

对于我们来说,最喜欢看你们互相揭对方的短了。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不要脸的。

网友F:
从图上看,确实Xilinx的好。但不是说Altera的差得不得了了。你仔细看,就知道“张眼程度”相差并不大。所以说Altera收发器能有28G,也并没有说错了。
从我收集到的一些消息看,Altera和Xilinx同属最高级别的相比,肯定是差一些了。但不知道价格相差怎样。下一代20nm的比拼,估计结果还是一样,就看Altera能不能将这种差距缩小,模糊化了。总的说来,现在这些FPGA芯片,真的是强大得一塌糊涂。
国内现在也有人开始做FPGA了,北京一个,还有其它在跃跃欲试。
我个人用Altera的,用惯了。本准备用EP4C的,看来还要看看对应Spartan(是这么拼写吗?)的价格了。Xilinx开发平台用起来应该不难吧。

网友F:
我**认为跑多少频率和具体设计相关。
但drentsi是个靠谱的人,所以想问能不能用上面同样的设计在Vertix7上仿真,看是不是能到700Mhz?
500Mhz以上,增加并不容易的。 ...
引用 网友F:

drentsi跑过了吗?同样设计在Vertix7上,能跑700Mhz吗?
这个设计主要是小FIFO了,还没有怎么涉及基本的DSP和稍微大点的组合逻辑延时。但如果Vertix7能跑700MHz,也多少说明了Xilinx芯片提高工艺在性能上的提高。

网友J:
Altera的FAE何在?赶紧出来应战啊,Xilinx来踢场了;

网友F:
Altera的FAE何在?赶紧出来应战啊,Xilinx来踢场了;
引用 网友J:

你小子,唯恐天下不乱。
Altera的AE好像在这里少见。剩下GoldSunMonkey在这里神气得很啊。

网友E:
你小子,唯恐天下不乱。
Altera的AE好像在这里少见。剩下GoldSunMonkey在这里神气得很啊。
引用 网友F:
猴哥很平和啊。

网友F:
猴哥很平和啊。
引用 网友E:

平和是因为没有对手。否则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网友H:
平和是因为没有对手。否则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引用 网友F:
哈哈,不会吧?

网友E:
平和是因为没有对手。否则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引用 网友F:
我不平和么?;P

网友K(2013-01-25):
没事,猴哥有大家风范。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没事,猴哥有大家风范。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