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增加I2C传输距离的方案,求各大神帮忙,比较急着用

楼主(2012-10-31):
可以增加I2C传输距离的方案,各种方案,请各位指导指导,比较急着用。

网友A:
你之前不已经发了个贴,大家也回了吗?还有什么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88311&highlight=
先确认你的信号是否标准,再降频。几米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收集下看有几种解决方案,然后上报给老师选个比较适合的,做项目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模拟的I2C

网友C:
使用差分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分传输?????????????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模拟的I2C
引用 网友B:

唉,从你之前说的,只能传40CM,能猜到你用的是模拟的方式,而且是网上随便抄的代码。完全没有考虑信号质量的代码。
如果想还是接标准,那就按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88311&highlight=贴的方案去做吧,改代码提升信号质量,降频。

如果想尝试其它方案,那就只有改变I2C的特理层信号了,在通讯领域最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就是编码和调制了。
一、编码:如qzhzh607所说,把信号变成差分信号,在传输术语来说,就是把原有的不对称传输变成对称转输。485就这样把处理的。除了差分以外,你还可以把不归零吗改为归零码。这些手段都有助于信号的传输。
二、调制:用I2C的信号对载波信号进行调制后再传输,那就可以传得更远了。

不过无论方案一还是方案二都要谨记一点,原有的I2C是双向信号线(它采用的是线与的方式进行确认),进行编码或调制,必须保证线与特性不变。

网友D:
抬高传输电压
降低速率
屏蔽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