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整流

楼主(2012-10-31):
1)信号频率1MHz
2)信号幅度200mv-300mv
3)输出直流,幅度范围:<6v,输出稳定,波动<1mv
解决方案 1   先全波整流 再滤波放大
             2  先放大   再全波整流
大家看哪种方案叫好    选择什么样的器件较为合适      有没有其他较为可行的方案呢

楼主:
木有人吗

网友A:
没有精度的要求,等于没要求。

目测1MHz的满量程精度做到0.5%就很不错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用运放做精密全波整流,很难达到1MHz
最简单的是先放大到足够大(如10V),再用低压差的二极管(过去用锗管,现在用肖特基)整流,如果补偿做好了,管压降和结电容造成的变化量或许可以控制在0.1V以下,也就是总体精度可以达到1%

别说整流,即使是单纯的信号放大,到1MHz要做到1%也是不错的

网友C:
楼主是要在“整流-放大”和“放大-整流”两方案之间作个选择。显然在这个频率上应该选择“放大-整流”方案。
1MHz这个频率,普通的毫伏表就可以达到。所有的毫伏表,都是“放大-整流”方式。但市场上的毫伏表误差很少能做到2%甚至1%。如果要求1%或更高的精度,各个方面都需要很仔细地设计,包括温度的影响等等。做好之后的校准也是相当困难的。

网友D:
那, 如果是用高速高性能ADC取样, 再用同等级的DAC输出呢? 共用同一个基准源

网友D:
如果我来做, 我也许会要求软件部门配合, 用这个办法, 调试较为方便

网友E:
高速ADC加告诉DAC,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D:
这个得看要求,跟电源效率一样,达到最佳性价比之后,性能每提升一倍,成本会不断上升,怕是要以几何级增长吧

网友F: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用高速ADC,然后做数字信号处理,然后再用高速DA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点 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能得到稳定的直流输出呢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等答案

网友G:
16位ADC一般做到12位的精度没有问题,1MHZ的信号用10M采样频率的ADC芯片也足够了。
问题是你原来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我指的是信号频率组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本来信号里面就有一些高频噪音,那你用再高速的ADC都没有。确定有效信号频率,先带通滤波,再采样,最后放大输出。
首先要明确设计规格,这样你才能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

网友H:
我不懂 只能帮顶一下

网友I:
换个思路,用ADL5511,AD8361之类的试试,也许行

网友J:
先放大再整吧。

网友K:
建议用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K:

怎么个用法 具体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要采样 在放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L:
感觉第一种方案比较好   个人认为先 先全波整流可以将所有的混在一起的信号整流为直流    然后再滤波放大,   如果你感觉找不好的方案   那就是用模块吧   不过价钱可能稍微高点   个人的一点建议   你在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什么样的模块 具体介绍介绍

网友A:
1MHz放大30倍,取绝对值,约6VDC输出 ,纹波小于1mv,相当于75.6dB,要求很高!
原因:
1,高速运放开环增益做不高,闭环增益会随开环增益变化而变化,闭环增益越高,闭环增益误差越大,稳定度越差。
2,高速运放的电源抑制比做不高,电源纹波很容易反映在输出端,对电源要求高
3,高速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做不高,频率越高失真越大
4,高速运放容易自激,设计布线很讲究,否则即使某条件下可以,环境条件一变,可能糟糕
5,高速电路功耗较大,电地阻抗引起一系列问题,设计处理不好,输出纹波不会小
6,板极高频绝对值电路精度有限,10ns的响应,对于1MHz可能会造成不小误差

此外,测量电路关键两个指标:
1,稳定度(等同于重复精度,也等同于测量分辨率),即信号不变(如为0),显示值的变化量。
2,准确度,即使极其稳定,但稳定的值与理论值或真值或参考值相差很大,再稳定也没意义(除非较正)。

对线性测量,还有线性度指标。

彭建学   上海

学习了。感谢!

网友M:
彭老师,向你学习!

网友A:
用二极管整流不太现实,二极管的压降随电流变化非线性很大,而且温度影响很大,即使恒温而且管子完全匹配(包括动静态特性),也得预先试验获得二极管在不同电流下的非线性伏安特性,然后硬件或软件补偿。

用高速AD也有困难,高速AD可到500MSPS,即使不丢码,放大电路总是要的,高速放大电路有瓶紧(上面已提),而且要配高速存储电路和高速逻辑电路,结果差不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N:
放大後用 運放做半波整流, 不過要記得用高速運放才可能達到, 用高速 ADC  是難了,幾元的東西不要搞到幾百元來做.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你所说稳定的具体含义?
如果是指精度,除了用高速高精度AD,还真没什么简单办法
如果你前面说的“波动”是指纹波,那倒不难,RC时间常数足够大就可以了,但那样电路的动态响应(对输入幅度,也就是包络线)的响应也非常慢了

如果没必要,就不要提那么高的精度,用“最原始”的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
记得要选低压降、高频(低结电容)的型号
二极管压降会造成一点误差,所以要做不少实验,测出特性,在CPU里面补偿就可以
也可以设计个模拟电路,用另一只同型号的二极管(保证通过相同电流)补偿这个压降

因为后面肯定要加跟随器,所以稳态后二极管里流过的电流其实很小,所以压降也小,肖特基管完全可以控制在0.2V以下,温漂大致在0.1V,两个管子温漂的差异还要小一些
如果信号放大到10V,整流造成的误差(不算运放自身误差)也许可以控制在1%以下

网友B:
另外,滤波电容的型号、容量也很有讲究
高速运放要经过一个几十欧的限流电阻才能给电容充电,是没法完全充满(充到信号的峰值)的,这个也要补偿或修正,电容太大,这个误差就大了,不好修正
电容太小,二极管电容和反向电流的影响就大了

网友A:
我很难给稳定度准确的定义,只能描述:
1,信号不变时,测量值短时间间隔的变化叫分辨率,较长时间间隔的变化叫漂移,
   稳定度是指信号不变时测量值的变化,因此稳定度指标可以覆盖分辨率。
2,重复精度是指多次测量值的一致性,也叫精密度,短时间内重复精度实际就是分辨率,较长时间
  的重复精度实际就是漂移。

所以,在我看来,稳定度、重复精度、分辨率意思本质上差不太多。

不管环境或工作条件变化,多次测量值一致性好,稳定度(重复精度或精密度)就好。

多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与真值的误差小,准确度就好。

好的稳定度(重复精度,精密度)+好的准确度=好的精确度(精度)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的要求就是输出的纹波<1mv 请问可以具体点 应该怎么做吗

网友O(2015-09-07):
还是倾向先放大。

网友P:
这个问题有那么复杂吗?0.2-0.3V的输入,怎么先整流后放大呢?最简单的整流就是用二极管了,还要找导通电压小于0.2V的?我怎么觉得简单的回答:先放大再整流啊!怎么还出来ADC,DAC了?求指点。

网友Q(2020-08-27):
现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问楼主想到好的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