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香版,STM8L101 CT方式触摸按键,采样电容应该是多大?

楼主(2012-10-31):
我用STM8L101K3做了一个CT方式的触摸按键的方案,参考ST的评估板的电路(STMT/8L-EV1 STM8L evaluation board with touch-sensing library),外接的采样电容的值取47nf,结果发现完成一次充放电的时间长达54ms,评估板的文档UM0949里面提到:
On the STMT/8L-EV1, the acquisition time of a:
● key is about 2.5 ms
● wheel or slider is about 4.5 ms
与我的板子所花的时间有着数量级的差异,程序倒是能正常跑,按键也起作用,但是就是反应缓慢。请问资料是否有误,采样电容一般应该多大?另外,文档中提到采样电容要用COG的,COG电容是什么电容?

网友A:
应该是 1nf

楼主:
谢谢holts。
我试了改为4.7nf,采样时间缩短为4.5ms,问题解决,触摸按键反应很灵敏。
因为是从官方文档中抄过来的,所以虽然有点怀疑采样电容不正确,但是更怀疑配置文件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所以一直没有尝试修改一下电容,惭愧啊。

网友B(2014-01-27):
引用 楼主:
谢谢holts。
我试了改为4.7nf,采样时间缩短为4.5ms,问题解决,触摸按键反应很灵敏。
因为是从官方文档中 ...

你好,可否讲下库配置的过程

网友C:
大胆试验,没人是权威,人人都可以是专家。

网友D:
做触摸就玩玩CYPRESS;工控触摸按键的王者

网友E:
见维基上对C0G的解释,做嵌入式系统工程师还是需要对基本的器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7%93%B7%E7%94%B5%E5%AE%B9

针对电容的温度系数有三个字的识别码。第一个字表示电容随温度的变动量,以ppm/°C来表示,第二个字是其10的乘幂,第二个字是电容随温度的变动量(以ppm/°C来表示)的最大允许误差,所以数值均是以25至85 °C为准:

一个标示C0G的电容,其容值不会随温度变化,误差在±30 ppm/°C之间,而标示P3K的电容,其容值飘移量为−1500 ppm/°C,最大误差在±250 ppm/°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见维基上对C0G的解释,做嵌入式系统工程师还是需要对基本的器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啊!

http://zh.wikipedia.o ...

我就不是很了解,感觉设计的东西不牢靠

网友G(2014-04-08):
楼主能不能说说具体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H(2015-09-17):
楼主实现了吗,能不能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