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端式直流放大器

楼主:
直流放大器能够放大直流信号或变化极其缓慢的交流信号,它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仪表,医疗电子仪器、电子测量仪器等。常用的直流放大电路有单端式直流放大器、差动式直流放大器、调制型直流放大器等。
单端式直流放大器
单端式直流放大器需要解决级间直流电平配置问题,如下图(a)的电路是利用电阻Re2拉低BG2的射极电位以满足直流电平配置要求(即令Ube2=Uc1-Ue2).下图(b)的电路是利用D1及D2作电平配置。使BG2、BG3的偏听偏信置电压分别为Ube2=0.3伏、Ube3=0.45伏。D3起保护作用,避免使BG1基极受到过大的反压,如果前级输出电压主和后级输入电压相差较大,可以利用硅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来代替硅二极管的作用。下图C的电路是利用较大的Rc1、Rc2来提高集电极电压,以实现前后级直流电平的配置。下图D的电路是利用PNP(BG1和BG3)与NPN(BG2)的极性相反来进行电平配置于,BG1的输出电流是BG2的输入电流,BG2的输出电流是BG2的输出电流是BG3输入电流,较好地实现了级间耦合,上述四种电路的最大缺点是零点漂移大。

网友A(2012-10-31):
一般运放是小信号放大大信号,并且也需要偏置电路就可以实现

网友B:
原来设计电路时,一般根据运放设计交流信号,其中该加了些电容来隔直流,这资料挺好的

网友C:
补充一点知识点

呵呵

能放大直流信号的放大器叫直流放大器。直流放大器常用于测量仪表。直流放大器的类型很多。直接耦合的单管放大器是最简单的一种。利用成对晶体管或场效应晶体管构成的差分放大器是一种零点漂移较小的直流放大器,常用于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和中间级。在测量仪器中还常用斩波式直流放大器。

网友C:
 直流放大器常用于测量仪表。在高精度电位测量和生物电与物理电测量中(见生物医学核电子仪器),电信号往往很弱,而且变化缓慢,含有直流成分,经放大  直流放大器
后才便于检测、记录和处理。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被测信号源的内阻高,要求放大器具有高增益和高输入阻抗。具有这种特性的直流放大器也适合用作运算放大器。   直接耦合的晶体管或电子管放大器都可作为直流放大器。这类放大器也靠直流电源供电。当无信号输入时,理想的直流放大器的输出电位应该是零、或者是一个称之为放大器直流零点的参考电位。但是实际上,由于电源电压的波动和诸如温度等环境因素的改变,以及电子元件、器件的老化,这个参考电位会随放大器特性参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样,放大器的输出中就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个称为零点漂移的不固定误差。在多级放大器直接耦合的情况下,前级的零点漂移会被后面各级渐次放大,结果便会与被放大的有用信号相混淆,影响放大器的性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零点漂移,是直流放大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直流放大器的类型很多。直接耦合的单管放大器是最简单的一种。这种放大器的缺点是零点漂移大。利用成对晶体管或场效应晶体管构成的差分放大器是一种零点漂移较小的直流放大器,常用于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和中间级。在测量仪器中还常用斩波式直流放大器。   双通道斩波式直流放大器的原理图。它由斩波通道、高频通道和主放大器三部分组成。被测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包括缓变分量)和高频分量,分别经斩波通道和高频通道处理后由主放大器相加。经过斩波通道的信号在被放大之前,先被“斩切”成方波,经交流放大以后再由解调器恢复为直流。交流放大器和低通滤波器不会产生零点漂移,只要斩波器的“通”、“断”不引入残存电压和漏电流,整个放大器基本上不会产生零点漂移。高频通道使信号频率较高的分量直接经主放大器输出,能起补偿和加宽频带的作用。斩波器的好坏对直流放大器的性能影响很大。早期的机械振子斩波器具有理想的开关特性,但工作频率只有几百赫,而且寿命短。现代的以场效应晶体管为主构成的斩波器具有良好的性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斩波式直流放大器作为运算放大器,曾在模拟计算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测试系统。集成式运算放大器可以直接用于线性直流放大,使用比较广泛。

网友D:
楼上好厉害啊,很好的资料,学习学习了

网友E:
又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

网友F:
刚好需要这方面知识

网友G:
哦,都是关于直流放大器,这资料挺好的,值得学习

楼主:
我结贴了,希望这个资料对大家有用。

网友B:
这资料讲的都是直流放大器,可以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