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我做了一个测试机器的电路来测试机器,机器在外接开关闭合,IO检测到低电平时工作,测试时我将所有机器连接外接开关的两个点都接到一个继电器的一组触点上,通过定时控制继电器的触点吸合与断开使需测试的机器同时工作或停止,但接上后有的机器可以正常工作或停止,有的机器一直在工作,也就是IO口一直是低电平,请问如何更改才能使机器同时工作和停止呢,接线如下

图中红色框内的开关是外接开关,测试时不接开关,把接开关的两个点都接到继电器的一组触点上

网友A:
你先测试一下有问题时的那路IO口电平,应该是你的设备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对有问题的那路机器单独接外置开关控制就没问题,单独接开关时开关没按下IO是5V左右电压,按下时是零点几伏。
但全部机器接入继电器一组触点后,有问题的几路机器的IO不管继电器触点吸合还是断开都是零点几伏,有的还有负电压,约0.6,0.7V左右,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说明你要测试的机器的GND不是相同电位的,存在电位差。
可能这些机器内部的电源和市电之间存在漏电现象,或者Y电容太大了。

楼主:
机器输入电源是DC30V适配器,机器内的5V是30V经过15V稳压后经7805得到的,按图中的连接,所有机器的地都接在继电器的一个触点上,每个机器的零电位都是联通的

网友C:
5# chest20090909 拿万用表和示波器量过了,再做下一步讨论

网友C:
地线差压,各点正常时的电压和联动时的电压,I/O是否一直设为输入(包括复位时刻)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C:
LZ,说明下问题结症在哪。
贴子TJ了,就没参考意义了。

网友D:
楼主,我的怀疑是,你这种做法其实是将n个机器并了起来,所以5V可以通过并联网络向其他机器放电,或者是IO端口们都通过470ohm的电阻发生了连接,你往这个方面考虑一下呢